大家帮看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5-26):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意思,大概是LM339输出高电平时D2发光D4熄灭,输出低电平时D2熄灭D4发光。
如果是这样,Q2发射极集电极要调过来。

D1D3没有用。
发光管应该放到三极管集电极。
Q1Q2两支三极管可以省去一支,LM339输出足够驱动一支发光管。可以让发光管串联一支限流电阻代替R7。

楼主:
好的.我去试一下.5V 供电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