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给产品加个自恢复保险,没什么头绪

楼主(2011-05-26):
12V供电的一个产品,客户要求接上220V交流时能断电自保护,断电一段时间后接上12V电源又能正常工作。

网友A:
高压保险的电流很小,大电流的很小,还有温度系数。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不能实现楼主要求,自恢复保险动作需要一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的12V设备估计已经损坏。

楼主:
可不可以在12V并TVS?我怕是自恢复保险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冲击。

网友C:
LZ意思好像就是要加个“失压跳闸,来电自投”的东东吧?
用一个带延时缓放触点的继电器可解决喔。

网友B:
4楼:
这个,不敢说,TVS能够承受的单次能量有限。在未经计算前,不能说可以不可以。
用压敏电阻,可能行。条件是压敏电阻体积够大,能够承受单次动作(接错导致自恢复保险动作)的能量。

网友D:
Bourns的TBU可以做到。

网友E:
12V端能承受电压可以到15V吧?
看产品电流,小功率的(<50mA)勉强可以

串联自恢复保险丝(250VAC/120mA),后端并联15V稳压管,

网友E:
如果能完全实现LZ的要求,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F:
这个保护可不好做,只能用电子开关切断,而不应该用吸收的方式。

建议去找找以前的可控硅 做 非隔离 低压电源的 电路和**看看

网友G:
晕,我也想找个,到现在也没找到

网友H:
Bourns的TBU可以做到。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否详细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我刚才大概浏览了一下,是浪涌保护的

网友E:
又思考了一下,可以用MOS管做电源开关,二个控制信号:>5V和<15V,组合控制开关

网友E:
xwj
我看你的签名能活几天:D

网友E:
补充15楼,开关后端还要加上稳压管或TVS

网友I:
:@加不了分,下载不了文件

楼主:
看来只有五楼的方法可以行得通,不知道单用自恢复保险能不能实现,12V的工作电流有0.5A.

网友J:
如果是直流12V和市电交流220V,还是有办法分的,

楼主:
楼上可否提示一下,能否用低成本的器件区分?

网友K:
下载0分文件,有点击分数,加2分.

网友K:
串热敏电阻,可以吗?

网友D:
兄弟能否详细点?
引用 网友H:

具体你可以联系他们,这方案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Bourns 的低电容及高速突波保护

The TBU® device from Bourns 的 TBU® 设备是串联于带信号路径中的矽基、固态及可重设设备。 TBU(瞬态阻断单元)设备当线路电流超过 TBU 设备的触发电流后约 1 μs 内运行。 运行时,TBU 设备通常将线路电流限制为低于 1 mA。 TBU 设备在运行时将包括浪涌的所有系统电压和任何其他电压阻截在额定限制内。

电流突波冲击后,当通过TBU 设备的电压回复到Vreset水平时,TBU 设备将会进行重设。 TBU 设备将在没有直流偏压或直流偏压低于 Vreset 的线路(例如,未通电的信号线)上自动复位。 如果线路具有高于 Vreset 的正常直流偏压,通过 TBU 设备的电压则不会在浪涌后回落到 Vreset 以下。 在这些情况下,需特别处理以确保 TBU 设备复位,否则需通过自动或手动方式断电重设 TBU 设备。

http://www.digikey.com/cn/zhs/ph ... =New%252520Products

网友L:
记得以前做过类似这方面的产品,用自恢复保险管和可控硅可以实现吧

网友M:
12V供电的一个产品,客户要求接上220V交流时能断电自保护,断电一段时间后接上12V电源又能正常工作。
引用 楼主:

你电流多少啊
用泰科的2pro 或Polzen啊
"http://www.hxchip.com/cpzs.asp?bigClassName=TYCO(Raychem)电路保护元件"
或直接联系我QQ834149946 13776058669

网友J:
回复 楼主:

用个LC低通电路阻交流通直流,再驱动12V直流继电器做电源开关;当220V交流电输入时,继电器不动作,12V直流时会延时一点时间动作,具体LC和继电器参数自己要看你的应用要求,也可以用可控硅代替继电器,RC电路代替LC电路,这样成本会低一些

网友N: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O:
这个问题应该首先从操作规范方面解决,其次才是电路保护;

强电区与弱电区隔开,强电端子与弱电端子区分(参考防呆设计),并明显标志,以上这些措施都是普遍使用的,应该说已经足够;

如果仍然不放心,那只好从电路着手,如果是防止交流220V,那么可控硅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P:
可以的 自恢保险丝

网友Q:
同意15楼的做法,自恢复保险丝动作时间慢,没等反应过来12V系统早烧掉了,TVS管只能瞬间吸收功率,不可行

网友R:
不知行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图。

网友R:
没验证的。。。

楼主:
还有主意不?

网友S:
要做一个电路来判断了,而不是一个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