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装为无线遥控操作,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1-05-26):
我有一个微型摄像机,现在想改装为无线遥控操作的,有图如下,我把别人的一个产品拆开研究,里面加了一块无线接收模块,我去电脑城里找,那个无线接收模块可以买到,但是好像还多了另外一块什么东西,他说那里面还要写程序进去。我那个微型摄像机本来那个PCB板上面就有两个按键,一个是开机键,开机后,长按另一个键就可以录像,如果短按的话就是拍一张照片。现在就想改为无线摇控的,遥控上也是两个键,操作一样。
请问有没有谁会接这个无线模块呢,还有是不是还要另加一块东东呢,还要写程序么?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如下图:

网友A:
还需要一片MCU(单片机)的介入,按键动作可由MCU模拟完成,而MCU需要编程,这已经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B:
遥控接收的输出直接接按键试试,不信的话就加个非门或者三极管反向

去买套直接电平输出的非自锁型 遥控套件板即可,

楼主:
有谁会做的,在深圳的,加我QQ:891,416,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