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器件选型。求参谋

楼主(2011-05-26):
想做个摄像头采集、存储的板子(类似图像记录仪)。不知道选哪家的FPGA好,请大家给参谋下

大概的流程是:摄像头->FPGA->SDRAM->FLASH

没有具体指标,也没有项目,是我自己想弄的。

计划成品应具备的特点是:低成本、低功耗、小体积

大家给推荐个吧FPGA吧  。(单片机和arm就不选了)

网友A:
ALTEAR的Cylcone系列可以考虑下,这个系列的FPGA做视频图像处理还是比较有性价比优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artan3A-DSP太贵了
淘宝查了下 XC3SD1800A  估计要200以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等专家来帮你选一个吧.
我用过这个,功能确实很强大,做你需要的功能的话的确是大材小用

网友C:
看摄像头的接口是什么、具体在FPGA上实现的功能是什么、FPGA输出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实现高速拍照,1秒钟能拍1000张最理想了,可我知道这样的摄像头国内没有,所以要是能1秒钟拍100张也是很有诱惑力的,黑白就可以,分辨率大于640*480吧,再小就没意思了。fpga实现的功能就是高速采集然后存储在flash。

不知道高速录像机用的是什么摄像头,我单位有台高速录像很牛X。30万买的。

楼主:
本来我想选 ACTEL 的a3p250 关键是价格低,不需要配置芯片,但劣势是 用ACTEL的人太少,不好交流,再就是感觉ACTEL好像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样子。担心供货。

再就是 莱迪斯 的片子,似乎还可以,高手给参考下吧。

网友D:
ACTEL已经被收购了,兄弟

网友D:
spartan6系列的可以考虑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SPARTAN6 XC6SLX16 CSG324  大概220多 ,感觉贵啊。

楼主:
做个强大的产品,必须要有个牛X的FPGA ,所以价格和性能 就是矛盾的。。。。。

网友C:
先把sensor定下来吧,看看sensor的输出是什么格式的,再看看带宽有多大,再选FPGA
另外,强大的产品一般对价格不敏感:)

网友E:
正好做过一个类似的产品,产品架构ccd->fpga->sdram->dsp
不过没做1秒钟1K张的速率,但分辨率比这个高。
器件,我觉得主要算你的通信速率,1秒钟1K,每帧640*480,速率大约是300MBps,如果你的数据是8bit。这高的速率,一般要用ddr2或者sdr的乒乓操作。按照设计要求,代码所占用的资源应该不多,我估计一片s6的lx9足矣

网友F:
回复 网友D:

SPARTAN6 XC6SLX16 CSG324  大概220多 ,感觉贵啊。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贵的,单片买也不到200吧

网友G:
Cyclone III  EP3C16
不错

网友H(2011-09-19):
XC3SD1800A 这颗料怎么会上200呢?

网友I:
摆一下价格去。

网友J:
哪里问的价啊,怎么感觉都偏贵呢?找个靠谱的地方再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