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计的精度和分辨率

楼主(2011-05-26):
大家说电位计的精度和分辨率是一回事吗?
1、就是一个电位计,其精度为千分之3,圈数为5圈,电位计转满全行程,即转5圈,对应的机械机构转动360度,我们计算过,千分之3的精度,就是1.08度,达不到我们要求的1度控制要求,我同事说换一个圈数为10,千分之3的精度的电位计,就可以实现1度控制要求,对吗?我认为,只要精度还是千分之3,应该还是达不到。大家都来说说啊。

网友A:
对,达不到
满量程360度,要求误差1度

传感器再多圈,只要3/1000,那肯定达不到要求。

你的需求,应该要求1/1000精度的传感器。

网友B:
re LZ:

精度应该不是分辨率,而是电位器的满程阻值精度(基准为标称阻值)。如果其标称为分辨率都是千分之三的话,那就是两个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但是,十圈电位器一般肯定比五圈电位器的分辨率来得高。

网友C:
LZ理解有问题吧,5圈,那么全行程是5*360=1800度,即调节一度,电阻变化为1/1800R值,这就是5圈电位器的调节分辨率了
至于3/1000精度是指电位器总阻值的个体差异范围,即生产1K的电位器,出厂阻值在997-1003欧姆之间都认为是合格品

楼主:
结贴,给分。

网友A: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两个概念。

分辨率是测量系统输出能感应到的最小信号变化量。
精度是测量值与理论值的差值。

分辨率肯定比精度小,一般仪表分辨率会比精度小一个数量级。

转10圈的电位器只是分辨率提高了,但精度还是按标称没变。

你的要求是1度的精度,所以不行。

网友D:
LZ和他同事犯了三个错误,
1)不知精度为何物。
2)不知分辨率为何物。
3)不知用基本的方法消除误差。

基本地用个10%的1圈电位器就能实现你的要求:
1)假如你的电位器是接成电阻式的,一个校准就把10% 的电阻误差消除了。
2)假如你的电位器接成分压式的,直接接AD的参考源,连校准都不用,直接无视10%的电阻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