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1-05-26):
初学单片机@~@
看一本书,整开发板的时候,关于数码管显示的,他老是先将段编码送到锁存器,再开位使能。而我就是习惯性的思维,先使能,再写入段编码。2个我都看过了,现象没有区别。是不是按照书上的方**在稳定性上比较好些。
在此一问,谢谢

楼主:
对了,初学单片机,希望大家能知道下,该怎么学习才比较科学
我现在看郭天祥的单片机C语言教程,配合着一个开发板鼓捣。大家推荐下较好的学习资料。以及以后的学习方向。
谢谢

网友A:
你搞懂他为啥要这样做就可以了,技术上没有通吃天下的方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应该有区别的,我们需要LED上的电压要干净。
不显示的段,不要有一点点时间的电流通过。
否则,在黑暗环境下,可能不该亮的段会有一点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