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02工作温度的问题,有实验过的赐教

楼主(2011-05-26):
DS1302用的商业级的温度范围0-70,最近放冰箱速冻室通电工作,出现时间异常,请问有做过类似实验或有做过相关测试的前辈,这个工作温度0-70的1302,在零下是否一定异常,有没有确定的异常现象,比如不走时间,或者时间计数混乱等?也不知道我们采购的是不是原装片

网友A:
re LZ:

既然标注温度范围0-70,零下温度使用肯定不行。至于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或者碰巧还能正常使用,那都是不确定的事情。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温度范围0-70内,器件可以保证正常使用(正片为前提)。

楼主:
H老师说的有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想问啥,就是心理有点不安: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