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节点的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1-05-26):
我用AT89C52和SJA1000,PCA82C250设计一个CAN节点,我想知道SJA1000的波特率和单片机的波特率的关系  是必须一样  还是各自设置各自的
希望得到帮助。

网友:
各是各的,PCA82C250最高是24MHz,一般用16的就够了

网友A:
晶振要分开,最好不要使用同一个晶振。
SJA1000典型的是16MHz。单片机看应用。

楼主:
我是说设置BTR0和BTR1来设置SJA1000的波特率和单片机的波特率的关系

楼主:
不是晶振频率的关系

网友A:
单片机的波特率?那是串口吧?串口最高才115200.
CAN最高到1M。
如果你做的是个CAN-232网桥,那就要求CAN波特率可设置,因为通讯距离限制了波特率。
我做的网桥CAN端是200kbps,232端是57600

网友B(2011-07-22):
各设各的,互不影响通常情况下单片机9600bps

网友C:
设置成一样的话,稳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