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问题 望各位高手给我答案

楼主(2011-05-26):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使用51进行数据采集,ad用的是串行的TLC1543,发现了采集的信息有波动,由于是菜鸟,以前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 我用示波器看电路的交流成分,发现在单片机的存在下整个系统都有一个大约50mv的纹波,加了滤波电容、磁珠等效果不是很明显,不知道这种含模数转换的单片机该怎样进行处理来降低各种干扰,希望大家给力赐教啊!!!

网友A:
完全没有纹波的电源只是理论上的电路,实际上每个产品上的电源都有纹波的,主要看你的系统能接受什么样的纹波,没有必要把一个要求不高的系统电源做到几个mV的纹波,那样需要增加很多成本来做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回复啊!我现在做的这个主要涉及到ad转换,我有用的信号大概在10mv左右,这样的话转换过来的结果波动很大,达不到要求现在想在模拟和数字电路间加磁珠和π型滤波,不知道效果怎样,另那个纹波频率在20MHz,大概是单片机晶振的两倍,不知道这个干扰是否是单片机产生,而且只要单片机不接上,干扰马上就没了,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啊~~

网友A:
你有用的信号是10mV还是要把分辨率做到10mV?如果是有用信号是10mV建议你在进行AD前做一级放大

像你说的情况,是否可以将TLC1543部分的电路尽量远离MCU的晶振,TLC1543的电源不要跟MCU的电源混在一起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已经加了个放大,考虑到幅度范围我只放大了3倍,但也没什么效果,波动仍在(测出来转换后的结果)。我是用的万能板做的,布局都做好了,要想放很远也不大可能,现在想用磁珠来隔离下模数电路,不过还没来得及试试效果,不知道磁珠对20MHz的信号效果怎样?

网友B:
10mV还不算很小的东东,你用的开关电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开关电源,就是7805稳得压,不接负载线性非常好,主要是加了单片机等数字电路,影响到了整个系统,昨天看了下LT1083的芯片资料,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负阻效应,我对这个很是不感冒,今天早上爬起来给模数电路间加了磁珠,再加了几个电容,效果好很多了,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