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傻瓜菜鸟第7帖——SPI

楼主(2011-05-26):
本人初次接触SPI,三心爱意大哥的程序好长,水王愚钝,花了半天才看懂一二,把大哥的程序注释了下,做了自己的理解。

1.
W25Q16BV 读状态寄存器1函数

/*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0x0500 (Read status register 1) */

ByteCode = 0x0500;

注释:此处不解,datasheet里写的是05H 为什么此处是0500 改成0005 程序无**常运行

2.W25Q16BV
忙状态检查函数
SPI_WaitReady

S7  S6  S5  S4  S3  S2  S1  S0

SRP0 SEC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检测最低位( BusyFlag =SPI_ReadStatusReg1();
              BusyFlag&=0x01;

3.
W25Q16BV按页编程函数
SPI_PageProgram

配置8比特传输,写,擦除

配置8比特传输数据(由图),配置从模式,配置写。
配置24比特传输地址
配置8比特写数据

4.
W25Q16BV读数据函数

配置8比特,使能CS,写模式,判繁忙
配置24比特 address
配置8比特  读数据

楼主:
#include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SPI.h"

volatile uint8_t IsStart = FALSE;
volatile uint8_t Receive_Data = 0;

/*  PA14(38脚)接的SPI_Flash_CS   */
#define  SPI_CS_PORT                E_GPA
#define  SPI_CS_PORT_NUM        14
#define  Enable_SPI_CS                DrvGPIO_ClrBit(SPI_CS_PORT,SPI_CS_PORT_NUM)
#define  DISABLE_SPI_CS                DrvGPIO_SetBit(SPI_CS_PORT,SPI_CS_PORT_NUM)

/**************************************************************************************
** Name:      SPI_ReadStatusReg1
** Function:  W25Q16BV读状态寄存器1函数
***************************************************************************************/
uint32_t SPI_ReadStatusReg1(void)
{
   /*
       Status  Register - 1
               S7      S6     S5      S4        S3      S2     S1      S0
       SRP0           SEC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Status  Register - 2
              S15             S14     S13     S12       S11     S10    S9      S8
     Suspend Status           (R)           (R)           (R)                 (R)     (R)    CE      SRP1
   */
    uint32_t ByteCode;                  //相当于命令
    uint32_t ReceiveData;                                //接收

        /*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16 bits  */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16);
        Enable_SPI_CS;

        /*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0x0500 (Read status register 1) */
        ByteCode = 0x0500;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DISABLE_SPI_CS;
        /*
           从接收寄存器读数据.  但是不触发下一次数据传输.
           uint32_t DrvSPI_DumpRxRegister(eSpiPort,*pu32Buf,DataCount)
           (SPI端口,缓存指针,用来存放从接收器收到的数据,要收的数据笔数,不能超过2笔)
           */
        DrvSPI_DumpRxRegister(eDRVSPI_PORT1, &ReceiveData, 1);
        return (ReceiveData & 0xFF);
}

/*****************************************************************************************
** Name:      SPI_WaitReady
** Function:  W25Q16BV忙状态检查函数
*******************************************************************************************/
void SPI_WaitReady(void)
{
uint32_t  BusyFlag;

/*
    S7      S6     S5      S4        S3      S2     S1      S0
   SRP0           SEC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检查从设备状态寄存器1的BUSY位 等待其为0
*/
do
{
  BusyFlag     =     SPI_ReadStatusReg1();
  BusyFlag    &=     0x01;
}while( BusyFlag != 0 );

}

/**********************************************************************************
** Name:      SPI_PageProgram
** Function:  W25Q16BV按页编程函数
*********************************************************************************/
void SPI_PageProgram(uint8_t *DataBuffer,uint32_t StartAddress,uint32_t ByteCount)
{
  uint32_t    ByteCode;
  uint32_t    Counter;
  /*
    DrvSPI_SetBitLength(E_DRVSPI_PORT eSpiPort,BitLength)
        这里选择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8 bits
  */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8);
  /*
   激活/配置从设备片选信号
  */
  Enable_SPI_CS;
  /* Enable Write(06H) From DataSheet */
  ByteCode  =  0x06;
  /*
     BOOL  DrvSPI_SingleWrite( eSpiPort,*pu32Data )
         发送数据到SPI总线
  */
  DrvSPI_SingleWrite( eDRVSPI_PORT1,&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DISABLE_SPI_CS;
  Enable_SPI_CS;

  /*
                          由手册可知
                             Page  Program  Instruction Sequence Diagram
                                 FIRST:   Instrustion  02H
                                 Second:  24-Bit Address
                                 Third:   Data Byte1
                                          Data Byte2
                                                    …………………………
                                                  Data Byte256
  */
  /* Page Program(02H) From DataSheet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0x02 */

  ByteCode    =     0x02;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24 bits  */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24);

  /*        BIT- Address        */
  ByteCode    =    StartAddress;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DATABIT  8位  */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8);
  for(Counter=0; Counter<ByteCount; Counter++)
  {
                ByteCode   =    DataBuffer[Counter];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DISABLE_SPI_CS;
}

/****************************************************************************************
** Name:      SPI_ChipErase
** Function:  W25Q16BV片擦除函数
*****************************************************************************************/
void SPI_ChipErase(void)
{

        uint32_t ByteCode;
        /*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8 bits        */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8);
        Enable_SPI_CS;

        /*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0x06 (Write enable)        */
        ByteCode    =     0x06;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DISABLE_SPI_CS;
        Enable_SPI_CS;

    /*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0xC7 (Chip Erase) */
        ByteCode        =      0xC7;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DISABLE_SPI_CS;
}

/*****************************
** Name:      SPI_ReadData
** Function:  W25Q16BV读数据函数
***********************************/
void SPI_ReadData(uint8_t *DataBuffer, uint32_t StartAddress, uint32_t ByteCount)
{
        uint32_t ByteCode;
    uint32_t ReceiveData;
           uint32_t Counter;

        /*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8 bits */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8);
        Enable_SPI_CS;

        /*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0x03 (Read data) */
        ByteCode    =    0x03;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24 bits  */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24);

        /*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StartAddress   */
        ByteCode = StartAddress;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8 bits   */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8);

        for(Counter=0; Counter<ByteCount; Counter++)
        {
                ByteCode = 0x0;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ByteCode);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从接收寄存器读数据.  但是不触发下一次数据传输.        */
                DrvSPI_DumpRxRegister(eDRVSPI_PORT1, &ReceiveData, 1);

                DataBuffer[Counter] = (uint8_t) ReceiveData;
        }
        DISABLE_SPI_CS;
}

/******************************************************************************************
** Name:      UART_INT_HANDLE
** Function:  UART Callback function
*******************************************************************************************/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uint8_t bInChar[1]={0xFF};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RDAINT)
        {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0->ISR.RDA_IF==1)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DrvUART_Read(UART_PORT0,bInChar,1);
                        if (IsStart!=TRUE)
                        {
                                IsStart = TRUE;
                                Receive_Data = bInChar[0];
                        }
                }
        }
}

/*******************************************************************************************
** Name:      Init_System
** Function:  系统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System(void)
{
        /* Unlock the locked registers before access */
    UNLOCKREG(x);        //寄存器锁定键地址寄存器(RegLockAddr) :有些系统控制寄存器需要被保护起来,以防止误操作而影响芯片运行,
                                    //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用户可以连续依次写入“59h”, “16h” “88h”到0x5000_0100解锁定.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                //SYSCLK->CLKSTATUS.XTL12M_STB
        /*eClkSrc  - [in]  E_SYS_XTL12M / E_SYS_XTL32K / E_SYS_OSC22M / E_SYS_OSC10K / E_SYS_PLL    */
        // Note: Only some of NuMicro NUC100 Series support this function.

        DrvSYS_Delay(5000);
        LOCKREG(x);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void Init_Uart(void)
{
        STR_UART_T param;
        /*
        声明 UART设置的结构体 位于DRVUART.H
        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DRVUART_STRUCT
        {
                uint32_t            u32BaudRate;
                E_DATABITS_SETTINS  u8cDataBits;
                E_STOPBITS_SETTINS  u8cStopBits;
                E_PARITY_SETTINS         u8cParity;
                E_FIFO_SETTINGS     u8cRxTriggerLevel;
                uint8_t             u8TimeOut ;
      }STR_UART_T;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0);                    //使能UART时钟
        //SYSCLK->CLKSEL1.UART_S = 0;                //UART时钟源选择. 00 =外部12MHz 晶振 01 = PLL 1x =内部 22MHz 振荡器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GPB_MFP0-1-2-3置位 GPIO使能UART功能
        //outpw(&SYS->GPBMFP, inpw(&SYS->GPBMFP) | (0xF<<0));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FIFO存储深度 1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 Set UART Configuration */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param) != E_SUCCESS)                        //         串口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printf("UART0 open failed\n");
        /*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UART_PORT2        */
        /* sParam  -[in] the struct parameter to configure UART                         */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UART_INT_HANDLE);
        /*u32Port                   -[in] UART Channel:  UART_PORT0 / UART_PORT1 / UART_PORT2                                               */
        /*u32InterruptFlag -[in] DRVUART_LININT/DRVUART_WAKEUPINT/DRVUART_BUFERRINT/DRVUART_RLSINT                          */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pfncallback      -[in] A function pointer for callback function                                                   */
}

/*****************************************************************************************
** Name:      Init_SPI
** Function:  SPI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SPI(void)
{
    /*
          DrvSPI_Open(eSpiPort,eMode,eType,i32BitLength)
          打开SPI功能
          配置SPI工作在主/从模式,SPI总线时序和每笔传输的长度
          这里与手册略有差别
          DrvSPI_Open(E_DRVSPI_PORT eSpiPort, E_DRVSPI_MODE eMode,
                     E_DRVSPI_TRANS_TYPE eType, int32_t i32BitLength, uint8_t bQFN36PIN)
        */
        /*  配置SPI1为主模式 TYPE1波形 32位传输         */
        DrvSPI_Open(eDRVSPI_PORT1, eDRVSPI_MASTER, eDRVSPI_TYPE1, 32,FALSE);

        /*  配置传输比特的顺序:优先发送/接收MSB         */
        DrvSPI_SetEndian(eDRVSPI_PORT1, eDRVSPI_MSB_FIRST);

        /* 这里与手册不同
          DrvSPI_DisableAutoCS( eSpiPort )
          这个函数用来关闭自动片选功能,如果在多次传输过程中需要一直保持高/低
          用户应该关闭自动片选功能,改为手动控制,只用于NUC1xx是主模式
        */
        DrvSPI_DisableAutoSS(eDRVSPI_PORT1);

        /*
          设定从选择线的激活级别:
          DrvSPI_SetSlaveSelectActiveLevel
          (eSpiPort,eSSActType)
          Type: eDRVSPI_ACTIVE_LOW _FALLING:从片选择信号低/下降沿激活
                eDRVSPI_ACTIVE_HIGH_RISING :从片选择信号高/上升沿激活
        */
        DrvSPI_SetSlaveSelectActiveLevel(eDRVSPI_PORT1, eDRVSPI_ACTIVE_LOW_FALLING);

        /* 与手册不同
           DrvSPI_Set2BitSerialDataIOMode( eSpiPort,bEnable )
           设置2比串行数据IO模式   TRUE(使能)/关闭
        */
        DrvSPI_Set2BitTransferMode(eDRVSPI_PORT1, TRUE);

        /* 与手册不同 设置SPI时钟1MHZ
           DrvSPI_SetClock( eSpinPort,Clock1,Clock2 )
           在固定时钟频率模式下,Clock1是SPI的基本时钟频率,在可变模式下,他是可变时钟1
           CLOCK2,他是可变时钟2
        */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1, 1000000, 0);

        DrvGPIO_Open(SPI_CS_PORT,SPI_CS_PORT_NUM, E_IO_OUTPUT);                                  //SPI_FLAH_CS
        DISABLE_SPI_CS;
}

/******************************************************************************************
** Name:      SPI_ReadMidDid
** Function:  W25Q16BV读制造商ID及设备ID函数:
*******************************************************************************************/
uint32_t SPI_ReadMidDid(void)
{
        uint32_t au32SourceData;
    uint32_t au32DestinationData;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8);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8 bits

        Enable_SPI_CS;
        //激活/配置从设备片选信号

        au32SourceData = 0x90;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au32SourceData);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0x90 (Read Manufacturer/Device ID)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等待SPI端口空闲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24);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24 bits

        au32SourceData = 0x0;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au32SourceData);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0x00 (24-bit Address)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等待SPI端口空闲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16);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16 bits

        au32SourceData = 0x0;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au32SourceData);
        //接收数据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等待SPI端口空闲

        DISABLE_SPI_CS;
        //从设备片选信号取消激活

        DrvSPI_DumpRxRegister(eDRVSPI_PORT1, &au32DestinationData, 1);
        //从接收寄存器读数据.  但是不触发下一次数据传输.

    return (au32DestinationData & 0xffff);
}

int main(void)
{
uint8_t   test  =   250;
uint32_t  Tmp   =   0;
uint8_t   DataBuffer[256];

Init_System();
Init_Uart();
Init_SPI();

DrvGPIO_Open(E_GPA,14,E_IO_OUTPUT);//程序运行指示灯
DrvGPIO_ClrBit( E_GPA,14 );

printf("\n");
printf("======菜农 %d 助学计划======\n", test);
printf("========NUC120助学板========\n");
printf("======程序模仿三心爱意0322例程======\n");
printf("=======2011年05月26日=======\n");
printf("=======SPI(查询方式)=====\n");

/* WINBOND   W25Q16BV Page 0 初始化         */

SPI_WaitReady();
Tmp = SPI_ReadMidDid();
printf("W25Q16BV制造商ID及设备ID为:0x%X\n",Tmp);

SPI_WaitReady();
SPI_ReadData( DataBuffer,0x1000,1 );

if( DataBuffer[0]  != 0xff)
{
  DataBuffer[0]  =  0xff;
  SPI_WaitReady();
  SPI_ChipErase();
  SPI_WaitReady();
  SPI_PageProgram( DataBuffer,0x1000,1 );
  for( Tmp=0;Tmp<256;Tmp++)DataBuffer[Tmp] = Tmp;
  SPI_PageProgram( DataBuffer,0,256 );
}

/*  WINBOND  W25Q16BV Page 0 读取          */
printf("Read Flash (Page 0) ...\n");
        SPI_WaitReady();
        SPI_ReadData(DataBuffer,0,256);
        for (Tmp=0;Tmp<256;Tmp++)
        {
                printf("0x%X ",DataBuffer[Tmp]);
                if ((Tmp%16)==15)printf("\n");
        }
        printf("Read Flash (Page 0) done!\n");

        printf("'R/r'为读指令、'U/u'为Page 0加1并存储指令、'D/d'为Page 0减1并存储指令\n");
        printf("====请输入字符开始测试!===\n");
        printf("==========================*/\n");

    while(1)
    {
        if (IsStart)
        {
                switch (Receive_Data)
                {
                        case 'R':
                                case 'r':
                                        printf("Read Flash (Page 0) ...\n");
                                        SPI_WaitReady();
                                        SPI_ReadData(DataBuffer,0,256);
                                        for (Tmp=0;Tmp<256;Tmp++)
                                        {
                                                printf("0x%X ",DataBuffer[Tmp]);
                                                if ((Tmp%16)==15)printf("\n");
                                        }
                                        printf("Read Flash (Page 0) done!\n");
                                        break;
                                case 'U':
                                case 'u':
                                        printf("Program Flash (Page 0)[Add 1] ...\n");
                                        SPI_WaitReady();
                                        SPI_ReadData(DataBuffer,0,256);
                                        for (Tmp=0;Tmp<256;Tmp++)
                                        {
                                                DataBuffer[Tmp] += 1;
                                        }
                                        SPI_WaitReady();
                                        SPI_PageProgram(DataBuffer,0,256);
                                        printf("Program Flash (Page 0)[Add 1] done!\n");
                                        break;
                                case 'D':
                                case 'd':
                                        printf("Program Flash (Page 0)[Minus 1] ...\n");
                                        SPI_WaitReady();
                                        SPI_ReadData(DataBuffer,0,256);
                                        for (Tmp=0;Tmp<256;Tmp++)
                                        {
                                                DataBuffer[Tmp] -= 1;
                                        }
                                        SPI_WaitReady();
                                        SPI_PageProgram(DataBuffer,0,256);
                                        printf("Program Flash (Page 0)[Minus 1] done!\n");
                                        break;
                                default:
                                        printf("请确认您输入的指令是否合法!\n");

                }
                IsStart = FALSE;
        }
    }
}

网友A:
顶水王!

我理解读状态寄存器1的指令可以为16位的0x0500、可以为0x0005、可以为0x0505、还可以为8位的0x05!详见下图:

网友B:
进步很大,这样的学习方法很正确!
开始学习要从山寨做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 可是我理解 就是05H 不是只读寄存器1么 可我换成05H以后 我看了串口 是不对的 输入R 和U都米反应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 可是我理解 就是05H 不是只读寄存器1么 可我换成05H以后 我看了串口 是不对的 输入R 和U都米反应的
引用 楼主:

贴出来读寄存器1函数代码看看,最近没时间搞M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序图就是您发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俺是菜鸟 多谢大叔指点

网友B:
模仿很重要。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下面的读寄存器1状态的函数试试,因为比较忙再加之最近有点累,所以没有亲自测试,有时间你可以试试!

/*****************************
** Name:      SPI_ReadStatusReg1
** Function:  W25Q16BV读状态寄存器1函数
** Input:     None
** OutPut:    ReadStatusReg1
** Data:      2011-05-28
** Note:      用8位的ReadStatusReg1指令0x05读寄存器(未测试)
****************************/
uint32_t SPI_ReadStatusReg1(void)
{
    uint32_t au32SourceData;
    uint32_t au32DestinationData;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1, 8);
//配置SPI传输的比特长度:8 bits

Enable_SPI_CS;
//激活/配置从设备片选信号

au32SourceData = 0x05;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au32SourceData);
//发送数据到 SPI 总线: 0x05 (Read status register 1)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等待SPI端口空闲
au32SourceData = 0x0;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1, &au32SourceData);
//接收数据

while (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1)) {}
//等待SPI端口空闲

DISABLE_SPI_CS;
//从设备片选信号取消激活
DrvSPI_DumpRxRegister(eDRVSPI_PORT1, &au32DestinationData, 1);
//从接收寄存器读数据.  但是不触发下一次数据传输.
return (au32DestinationData & 0xFF);
}

网友C:
这几天忙于其它事,有空也玩玩,多谢共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就是把0500 给成
au32SourceData = 0x05;之后 发现 串口输入D U 没反应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用我给你的函数测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