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8个I/O脚输出16位数据么?

楼主(2011-05-27):
我用的是LATTICE公司的CPLD(LC4064V),用的是别人的板子,其中有个功能是将计数器的值输出到另一个芯片上,可是计数器的位数是16位的,板子上和另一个芯片相连的I/O脚只有8位,这个能实现么?怎么实现啊?
请大家都说说

网友A:
分时高低8位传输

楼主:
能说的具体一点么?

网友B:
如果只有八个管脚相连,也可以可以用串行的方式发送数据

网友C:
那要看你另外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了,是否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D:
SPI,UART,这两个比较简单.

网友E:
采用MAC中用的MII接口方式不错.

楼主:
CPLD输出经过一个三态收发器直接连到另一个单片机上了,用UART可以么?那不是两个管脚就可以了么!

网友C: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那软件模拟串口或者SPI都可以啊

网友D:
一个引脚都可以.看你的水平和速度要求.

楼主:
我用UART的方式再试一下吧!
可是有个这样的错误“ Number of logic functions 66 in the design exceeds the device limit of 64”
我把计数值减少几位就没有这个错误,可是位数就不够了?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么?

网友D:
你的IC只有64个逻辑单元(D触发器单元),但你用到了66个,器件容量不够.可以尝试优化一下.

网友F:
不能用锁存吗,分两次送,

网友G(2011-06-26):
你的IO只有8bit,就是分时2次也无法输出16bit的数据的,还是改用串行方式吧。

网友H:
建议使用串口发送

网友I:
实现的方法很多种,完全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协议就好啊。比如可以一次传4位数据,其它4位当控制线和握手信号线使用,传4次后组成一个16位的数据。方法不只一种,可以灵活一些。

网友H(2011-08-08):
串行输出

网友J:
用1个脚:串行 单向
用1个脚:单总线
用2个脚:串行 标准
用2个脚:IIC
用3个脚:SPI
用4个脚:485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