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芯片与103芯片在控制SD卡方面有无区别?

楼主(2011-05-27):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人调试成功过STM32F107 控制的SD卡操作呢?
我把103的程序改成用在107上的总是不成功,
想问问这两个芯片在控制SD卡方面有无区别?谢谢大家!

网友A:
STM32F107 控制的SD卡,是通过SPI。
STM32F103 控制SD卡,有2种方式:SPI或者SDIO---LZ需要澄清一下,103的程序是SPI还是SDIO 方式

楼主:
2# IJK 感谢你的回复,都采用的是SPI方式控制,奇怪的是我的程序在107板子上一发送数据SPI的数据缓存区就溢出,SPI-DR==0xFF,发送任何数据都是这样。。。。。。

网友A:
先要保证107板子上用的 SPI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4# IJK 嗯,可以的,这个试过FLASH芯片的读写是可以的

楼主:
SPI数据缓存区接收到的数据不稳定回事什么原因呢?还请大虾们指点指点。。。很纠结。。。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我的问题描述的不够准确?

楼主:
:'(愁啊!哪位大哥有调好的SD卡SPI模式的测试程序,能否发给小弟一份参考参考?小弟感激不尽啊!!!:handshake

网友B:
103性能比107强劲

楼主:
9# yinyangdianzi 哎,要增加网络的功能就选了107,可是这本来成熟的程序也调不好,很纠结。。。哪位大哥有用在107上的SD卡测试程序还请跟小弟交流交流啊!!!

网友B:
9# yinyangdianzi  哎,要增加网络的功能就选了107,可是这本来成熟的程序也调不好,很纠结。。。哪位大哥有用在107上的SD卡测试程序还请跟小弟交流交流啊!!! ...
引用 楼主:

呵呵

明天会更好

我知道很多工程师已经做出来。有些经验已经在网络上分享了,只是你没看到。你可以好好找一找你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