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问TDA7850和TDA7851通用吗?

楼主(2011-05-27):
各位大虾,请问TDA7850和TDA7851通用吗?急急急。。

网友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到这里下载datasheet,然后对比看看。

网友B:
型号不同,即使功能和引脚定义相同也不能完全替代,否则不会使用两个型号来命名。

网友C:
这不是一定的
很多型号不同,功能和引脚定义相同的片子都能完全替代
包括楼主的这两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