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一般应该为多大呀

楼主(2011-05-27):
过孔的直径一般为多大呀 有规律吗

网友A:
查看这个

网友B(2011-09-28):
普通为0.3MM或以上,小孔不利于PCB加工

网友C:
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孔越小,越利于布线和性能,但加工难度和费用越高,良率也越低。
建议在保证费用和良率的情况下,尽量减小过孔。
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楚厂家工艺所能达到的最小过孔尺寸和不同过孔尺寸对应的价格,然后根据走线的密度选择适当的过孔尺寸。

网友A(2011-11-22):
一般看合作工厂的加工工艺水平,普通工厂双面板最好是0.4MM/0.7MM以上;
四层板0.3mm/0.6mm以上为好。

网友D:
看你的板子,如果你的板子BGA间距都大不下打孔,就只能小孔了。当然允许的情况下   还是 0603 以上过孔比较好。  如手机板 你就没办法大孔了。  都需要用到  0201的盲孔了。

网友E:
1.6mm的板子 过孔最小是12mil

网友F(2013-02-19):
很好的东西!

网友G(2013-04-08):
这种事要看制板方的制造水平,与我们合作的就不能低于0.3mm。

网友:
我最小的过孔,外径.8mm内0.4mm
做板子的时候都是抽测,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最小的过孔,外径1mm内0.5mm
做板子的时候都是抽测,从来没出过问题

你这个过孔好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过孔好大啊

是啊,但是从来没出过问题哦~

网友J:
过孔大小要根据板子尺寸和器件布局来确定,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就不要做得太小,最小过孔尺寸一定要和你发板制作厂家沟通后确定!!

网友K(2013-06-20):
引用 网友A:
查看这个

有没有 华为PCB 内部教材

网友L:
过孔的大小主要跟相关的厂家工艺有关,本质跟板厚有关,板子太厚的情况下,用微小的钻头钻孔容易断

网友M(2013-07-27):
引用 网友C:
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孔越小,越利于布线和性能,但加工难度和费用越高,良率也越低。
建议在保证费用和良率 ...

我正布四层板呢,有些地方确实打不了大的孔。想请教下工厂这收费是按小孔的个数多收钱,还是只要有一个尺寸下的孔,钱就收上了??

网友N:
记得有个人说过,小的过孔一般做18mil,或者32mil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记得有个人说过,小的过孔一般做18mil,或者32mil

大了吧

网友P(2013-11-01):
用过孔8/16比较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查看这个

大神,前面几章节也一起发上来膜拜下呗:lol

网友R:
我们公司一般过孔都是24/12MILL

网友S:
过孔是不好处理!

网友T(2013-12-25):
70mi到80mil

网友U(2014-02-26):
下载下来凑凑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板子情况了。 如果可以做好做到 0.3   0.4 的内径以上的。  一般来说通孔最小要做到0.2 。小于0.2 就加工了。就要用盲孔 埋孔了。

网友V(2014-10-22):
很多板厂工艺要求0.3mm/0.5mm以上。

网友W(2015-06-10):
什么我下载不了呢

网友X(2015-08-23):
还有没有华为内部资料

网友Y:
要根据实际要求,和制造方的能力

网友Z(2015-09-30):
有用,要是其他的也有就更完美了:D

网友AA:
8/12mil  很正常

网友AB(2016-02-26):
我们PCB厂家不低于0.3,所以我们都保证在0.4以上,0.1预留,如果要走比较大电流的话加大过孔,采用多个过孔的办法

网友AC(2017-03-16):
我的走线过孔用的0.7/0.4 。走地的过孔,0.254/0.254,穿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