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 cortex-m0 开发的问题 --- 脱离仿真器后MCU不运行软件

楼主(2011-05-27):
本人在做一些Nu120Lc1An的开发. 我的程序在仿真器下运行是OK的,但是脱离仿真器后,上电不跑程序. 请问有没有高手给点提示?

另外,我用的MDK调Nu120很不稳定,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经常S机. 而我用MDK调试STM32时,非常稳定,从不S机. 不知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A:
楼主,用的Nu-Link吗?

Keil的版本变化也很快的。
仿真器要适应它的变化。
如果用Nu-Link, 您需要下新版的Nu-Link驱动: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extra=page%3D1
Keil (评估版下载),可搭配的调试器推荐:
               Nu-Link (驱动下载 v1.05.5008)

网友A:
还有程序脱离仿真器不跑,
可能是:
1. 芯片启动选项没设定好(LDROM/APROM启动)
2. 脱离仿真器后,printf输出到实际的串口去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建议仔细看一下config,至少要config之后再读读你的config,通过icp工具。
keil里面也建议config设置一下,在进入仿真,之后退出仿真,断开nu_link,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仿真前,keil里面config一次。
还有你程序系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电源判断啊,复位不正常方面的会不工作的情况。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的确是我的config0,1配的不对.

网友D:
很好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