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画这样的图)

楼主(2011-05-27):
这样的电路是怎么画出来的?E:\R0012327

楼主:
我用Protel怎么画不出这样的拐角?

网友A:
因为你是Protel新手,走线没设置好!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这个是用铺铜做的

网友C:
不规则覆铜,或者多线绘制(需要去掉自动删除闭合走线功能)。

网友D:
Protel只能用线拼出来,DXP和AD可以直接用不规则覆铜

网友E:
填铜就可以做到啊

网友F:
去掉删除loop选项,然后想拼成什么形状都行

网友F:
当然,看他这个应是用覆铜做的

网友C:
条条大道通罗马。

网友G:
我看过有人,用线拼的.真佩服他的毅力,就算一大块,也用线慢慢拼.

网友C:
老一辈的都喜欢这样做。

网友H:
矩形填充鸭

网友I:
同14楼。使用Fill,然后再旋转,再拉扯几下。我觉得,使用Fill比track要容易控制些。

网友J:
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有两种:
1、使用单线绘制当需要拐角或其它形状时可使用shift+spacebar调整
2、多边形填充拐角或其它形状时可使用shift+spacebar调整
3、不管是protel、dxp、power pcb等都有布线拐角的设置

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H:
其实直接使用敷铜也可以的:)

网友K:
敷铜是最简单的。

网友L:
铺铜出来的。。。

楼主:
8# xwj 如何去掉LOOP选项?

网友M:
多种方法了。

网友:
首先你要说清楚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N:
用比较细的线构外框,里面的可以用填充,但直接用填充也行,方法很多

网友O:
我也觉得是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