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这么难调吗?总调不对啊

楼主:
COM-PWR=15V,R5,R6两个电阻现改为50K的电位计进行调压测试,运放+端参考电压VREF=5V,
根据书上的计算公式:
VT+=R8*VREF/(R7+R8)+R7*VOH/(R7+R8);

VT-=R8*VREF/(R7+R8)+R7*VOL/(R7+R8);

VT+为上门限电压,期望值为12.5,
VT-为下门限电压,期望值为10.5,
VOH为输出高电压,设计值为5V,
VOL为输出低电压,设计值为0V,
将以上各个参数值代入公式计算得出R7/R8=2:3
故将电路中R7和R8换更换为220K 和330K,但是回滞还是不对,输入电压到了5V才翻转的。

网友A(2011-05-27):
R8反馈点位置有问题,这个电路计算的时候必须把R16也算进去(输出高的时候不用把R16加进去计算,但低的时候要把R16一块计算),相当于R8与R16一块串联成1个电阻 来计算

还有,你的计算公式好像不对

网友B:
你这个无解的,
先讲讲你这里的那些值是你想改变的? 哪些是已固定了的。 你是不是想先定运放负端的电压值(翻转点)通过调R7,R8,R16来改变输入电压的两个阀值?

楼主:
VT+为上门限电压,期望值为12.5,
VT-为下门限电压,期望值为10.5,
VOH为输出高电压,设计值为5V,
VOL为输出低电压,设计值为0V,
这些值都是固定了的,想通过这些值来算出电阻的比例来

网友B:
运放负输入端的电压固不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