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JTAG是RS232串口25针的,我的笔记本只有串口?

楼主(2011-05-27):
(无正文)

网友A:
9转25线

网友B:
LS正解!

JLINK接PC端用USB,接ARM用JTAG,既不用串口,也不用并口,不过比并口JTAG线缆要稍微贵一点点

楼主:
多谢了。,问题解决了,Jlink可以,也可以用串口下载,如果要是用JTAG的话,需要有PC并口,但是笔记本是不会有PC并口,即使USB转并口也只能用于打印,不能用于JTAG。谢谢诶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