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除mic背景噪声的方法?

楼主(2011-05-27):
录音的时候有背景噪声,该怎么滤除呢?

网友A:
这个。。。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B:
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在硬件上进行处理,效果会很显著吧,找个录音笔,可以拆开来看看嘛?

网友C:
找一个声音处理软件,要是固定的噪音比较好处理。

网友D:
现在语音识别要火啊,百度都开始像这方面进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