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据传输 SBUF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5-27):
我想把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
SBUF=0x24;
NUM=SBUF;
Display(NUM);
但是结果显示的是00,为什么?
我把程序改成
SBUF=0x24;
NUM=0x24;
Display(NUM);
结果显示的是24。为什么?

网友A:
SBUF=0x24是发送指令,接收方要使用中断或查询的方法来接收数据。

楼主:
是不是NUM=SBUF中的SBUF是接收缓冲寄存器,并不是前一句的发送缓冲寄存器?

网友A:
SBUF是两个寄存器,收发各自独立,里面的数据来源不同,向SBUF中写入的数据与读出的数据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这两个SBUF不是用的一个地址吗?

网友A:
是同一个地址,但物理上是独立的。

楼主:
也就是说第一个SBUF是发送的数,第二个SBUF是接收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