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实现电子书阅读器

楼主(2011-05-27):
正想用89C52实现电子书阅读器,但是,发现好像行不通,51的内部RAM只有256字节,在读取micro sd卡时需要扩展外部RAM,这时P0口和P2口都已经被占用,另外,还有模拟的SPI的接口,还有12864的数据口,最后,就是,在扩展RAM时,必须要用WR,RD端口,但是,液晶也需要这两个接口,是不是扩展外部RAM时,液晶就不能用了呢?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1、可以读一字节写一字节;
2、要学会使用片选,学会用数字电路组合自己需要的逻辑

楼主:
可是,我现在只会用片选来操作液晶!

网友B:
lcd可以串行呀

楼主:
恩,可以串行!不过,我想问的是:液晶的使能端RD,WR已经被扩展外部RAM时,已经占用了,还能用吗?

网友C:
只要没有逻辑和电气冲突,当然可以复用了。

网友D:
设计需要根据需求。

单片机就不适合作这个。用cm3或者arm才合适。确切说,现在电纸书都arm11了

楼主: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