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LCD杂点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27):
LCD显示一幅静态图片,  过一段时间后些区没有被更新过的区域会慢慢显示一些杂点,重绘后消失, 有没有好的办法,不重绘也能解决些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导致的。

楼主:
应该不会啊,我刷新过的地方是正常的, 而且一直刷新所有区域的话是看不到色点的, 只有那些长时间不刷新的地方会有色点, 一般放半小时左右就会明显看到色点, 而且这些色点的位置都是随机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把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1改成=2,测试了一下午没有再发现色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