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C01掉电不能存储的问题。

楼主(2011-05-27):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延迟100mS再看对不对。

网友B:
当掉电之后上电读出的数据就是错误的
*****************************
你这句话有逻辑错误

网友A:
可能是读的时候没清缓冲区就来显示,其实根本就没写进去,也可能是上电E2还没稳定就开始读。

网友C:
注意掉电时或上电时有非法写入!

网友D:
应该是写操作有误,是在掉电过程中写入的么?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发现是配置时弄错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