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开关可以切换电源吗

楼主(2011-05-27):
我现在做个测试架,有几组电源需要切换,电流很小,电源为通过5V稳压IC通过电阻分压形式,想到用模拟开关来做,初步选定SGM4782,看到其导通电阻很小,我的疑问是我需要的4组电源是否通过模拟开关切换后会对电压的幅度有影响。我要求的电源是4.13:4.07:3.53:3.47.

网友A:
小电流的话可以。
当然会对电压的幅度有影响,影响幅度和导通电阻及通过的电流有关(U=I*R)

网友B:
当然可以,所用开关就是功率器件,对于直流来说就是三极管、MOS、IGBT
前几年曾帮朋友解决过开关机电路的可靠性问题。

网友C:
能不能用关键要看导通内阻和载流能力。

网友D:
关键是看电流有多小,不过看你的电压都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恐怕此法非良策

网友E:
LS说的对

网友F:
如果动作不频繁,你不如考虑继电器。

网友G:
切换小电流,选用低导通电阻的模拟开关成本要比继电器要低很多啦。
以SGM4782的参数来看,导通电阻最大值0.8欧姆,如果切换的电流是100mA,那么内阻导致的压降最大是80mV,结合楼主要求的电压精度来看,如果电流在20mA以下的话内阻压降的影响就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