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的该怎么理解?

楼主:
阻抗这东西弄了好久都没弄明白,最近看了一些关于阻抗匹配的资料,不明白,还请各位指点,非常感谢。

以下是原文:

一些驱动器的阻抗比较低,可以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来跟传输线匹配,例如高速信号线,有时会串联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而一些接收器的输入阻抗则比较高,可以使用并联电阻的方法,来跟传输线匹配。

我的问题是:
1、如果IC1的输出阻抗是75 ohm,那传输线也要75 ohm是吗?
2、如果满足上面条件,但IC2为高阻抗1M ohm,这时就不匹配了是吗?
3、如果要匹配,需要连1个75 ohm电阻到地吗?
4、如果是这样,那IC1发出来的信号不是通过75 ohm电阻到地了吗?那对IC2来说,其输入阻抗不还是高阻抗吗?那还能接受到信号吗?

楼主(2011-05-27):
这个怎么没人解答啊?看来我问的问题让太菜了。

网友A:
传输线阻抗匹配主要是解决动态边沿问题.
阻抗匹配之后的直流稳态用欧姆定律

网友B:
re LZ:

1、如果IC1的输出阻抗是75 ohm,那传输线也要75 ohm是吗?

A:是的。

2、如果满足上面条件,但IC2为高阻抗1M ohm,这时就不匹配了是吗?

A:是不匹配了,需要在靠近IC2入口处对地并联一个75欧的匹配电阻。

3、如果要匹配,需要连1个75 ohm电阻到地吗?

A:是的(前面已答)。

4、如果是这样,那IC1发出来的信号不是通过75 ohm电阻到地了吗?那对IC2来说,其输入阻抗不还是高阻抗吗?那还能接受到信号吗?

A:并联了匹配电阻后,信号电流肯定要通过此电阻流入信号地(这也是匹配的目的——使电流连续)。由于匹配电阻紧靠IC2的输入口,此处的距离通常比传输信号的最短波长还要短许多(十分之一以下便可),所以没有问题。

楼主:
基本上明白了,谢谢HWM。

网友C:
解惑了,谢谢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