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动态显示

楼主(2011-05-27):
(无正文)

网友A(2011-07-03):
只能以特定的速度骑行时才会显示。

网友B:
个人认为只能显示一个大大的“0”或者若干个同心圆。:lol

网友C:
你要好是不怕麻烦加上一个检测速度的,然后算时间刷字

网友D(2011-08-04):
这个拿来做什么、?

网友E:
不会是自己DIY,吸引女生目光吧。理论上说加一个测试轮子转速的传感器,需要能够测量角速度和线速度,加上编程和LED供电系统,好点的单片机应该能够搞定。
不过不确定的是,人眼都有视觉残留,可能LED闪烁时间不好确定,也许需要大量的试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