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C2440能否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11-05-27):
要求在手持仪器上加一个200w像素的摄像头,能在手持工作时实时拍摄并显示在3.5吋LCD屏上,在连接USB工作时也可实时传输拍摄图像至PC机(此时LCD可不显示)。
另外,LCD屏或PC机上所显示的图像要求能叠加测量数据等字符。

想问问各位大牛,拿S3C2440能不能实现以上功能?还是说必须用6410或者davinci?

谢谢!!

网友A:
我觉得S3C2440如果不做视频压缩和传输应该可以用,6410和davinci比较奢侈

楼主:
为什么没人RE

网友B:
压缩看怎么个压缩法啦

简单的压缩,2440肯定能够胜任,不过LZ的实时拍摄讲得不清除,你所谓的实时拍摄是需要多少fps?25?30?60?

200W如果是真彩而且帧率高的话,得先看看2440 CAM的带宽够不够,如果够那基本就没问题,2440的USB貌似支持高速吧,2410不支持高速

网友B:
如果要作JPG压缩,还要实时传输,2440基本没戏,30W的估计还可以

但是直接讲图像取1/4出来这种比较粗暴的压缩,2440肯定就米有问题啦:lol

楼主:
20帧的速率足够了

还有一个做字符叠加的要求,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尽量不用QT等收费GUI软件去做

4# lelee007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有JPEG压缩的要求,用于拍照后本地存储。
视频上传的话,就H.264压缩,或者有什么其他容易得到源代码的图像压缩方式也行

网友C:
有待jpeg压缩的摄像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这样的摄像头,视频传输就相当于连续的JPEG照片传输?
那在本地LCD上显示时一样需要解码吧,2440能否胜任?

楼主:
仍在等待更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