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 xilinx ISE 13.1 安装总是出错

楼主(2011-05-27):
xilinx ISE 13.1 安装总是出错 提示某个压缩文件无法解压 如下图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咋没人来回答呢?

网友C:
检测一下文件是否正确啊MD码

楼主:
我的M盘有12G的空闲空间 今天将M盘再整理一下 腾出更多空间 再试一下

网友D:
可能文件有损坏

网友E:
7# wahahaabc 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安装包文件里面有缺失,需要重新找到该文件。
或者重新Xilinx网站下载~
如果是北京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 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是磁盘空闲空间的问题 安装ISE13.1本来软件提示需要11.5G左右的空间
我的M盘有12G的空闲空间 我想已经够了 昨天下午又将M盘腾出了几个G的空间 现在M盘的空闲空间20G左右 重新安装ISE13.1 已经OK

网友F(2011-07-07):
估计一开始会带着压缩包生成一些文件,后来把没用的文件删掉了,中间的过程中用到的大小可能就不只11.5了,所以产生问题了

网友E:
嘿嘿,楼上的,你把太早的帖子弄出来了。

网友G: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G:
解决就好了 我也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