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先谢了

楼主(2011-05-27):
请教牛人 这个小小程序哪出现错误了

网友A:
你把那个#`period后main的`period用括号包起来看看我觉得是这里

网友B:
` define period 10
宏定义,我都是用在module外面的.这是原因之一.

网友B:
我没用过放在里面的,不晓得放在里面可不可以,LZ可以试一下.放在外面.

楼主:
也不成
2# lxc8067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成 真是着急

网友B:
找了资料,上面的`define定义位置LZ是对的,
还真看不出什么错误呀。
会不会“`define”和"5'h15"中的," ` "," ' "搞成一样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真是 不过`符号是键盘上哪个键呢?

网友B:
tab上面那个键。1的左边那个。

网友A:
难道是因为用到了关键词,data和load这2个会不会跟系统预定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