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视频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27):
视频转换器 比如 我要把数字RGB转成S-video信号,是不是就是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的过程 是不是就是我用一个DAC就行?还有 数字RGB是24bit,是不是, 我用24bit的DAC就行 但是 我看一般的DAC都是8bit 10bit 和18bit的,这里的8bit 10bit 和18bit指的是输入端口?
菜鸟 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指的是?我上面还有几个问题 lyjian兄可否一起都解决了?

网友A:
视频转换器 比如 我要把数字RGB转成S-video信号,是不是就是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的过程

除了DA转换过程,还有视频编码过程
***********************
是不是就是我用一个DAC就行?

不是,普通的DAC自能把数字转成模拟,但转不成S-video信号

**********************
还有 数字RGB是24bit,是不是

这个是(现在好像也有30bit的)

**********************
我用24bit的DAC就行 但是 我看一般的DAC都是8bit 10bit 和18bit的,这里的8bit 10bit 和18bit指的是输入端口?

这里的24bit不是精度,是接口,一个基色8bit,所以有24bit。
24bit的RGB数据不需要用24bit的DAC,用3个8(或10bit)的DAC就可以。

网友A:
关于你的这个问题,我都在你其他帖子里回复过你了。
着要Video Encoder(视频编码器)芯片来完成。
ADI是这方面的权威,有一大堆Video Encoder芯片。
Conexant以前也出过不少,不过不知道现在还有没做。
NXP也有几个这样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多谢lyjian兄的热心指教!
现在 我清楚多了关于这个RGB转S-VIDEO的概念。

lyjian兄 我想确定一下我对你的回答的理解:
1,如果 我先用3个DAC把数字RGB转换成模拟的RGB 后面应该要加一个视频编码器 把RGB转成S-VIDEO信号
2,直接找24bit的video encoder 直接转换成S-VIDEO信号

lyjian兄 以上理解正确否 ?

网友A:
1、是
2、直接找24bit的video encoder 直接转换成S-VIDEO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lyjian兄!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lyjian兄:就是在3个DAC与视频编码器 中间的那段电路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要考虑干扰什么之类的?加个电容电阻什么的?
小的经验尚浅。。。请lyjian兄再指点指点。。。。

网友A:
DAC出来的是高频视频信号,该考虑什么按高频模拟信号做。
不过,我奇怪的是,你干嘛不考虑直接找24bit的video encoder 直接转换成S-VIDEO信号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喜欢把能做的方案都列出来 搞懂了。。。没办法 处于学习阶段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