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老外的板子为啥同一根导线重复并排着画了三次

网友A(2011-05-27):
老外的板子见过,还没见过这样的。
LZ让我开开眼

网友B:
确实需要看图。

网友C:
路过,第一次见。下楼解释一下。

网友B:
估计该回路载流的信号频率比较高,为了降低趋肤效应才这么干。

网友D:
如下可能:
1、设计者感觉这样比较酷
2、设计者可能认为如果用一个宽铜箔的话,可能铜箔上面的焊点焊接的时候受热不易,同时希望元件的焊盘能比较牢靠点,所以就这么搞了
3、看上去没有什么高频,看这个PCB的设计,比较粗糙,所以1的可能较高。

网友E:
学习了 应该不是因为这样比较酷吧

网友F:
上面那三条引出的像是软排线
如果是软排线可能是出于可靠性的考虑
三股合一更易折断

就像多股导线与单股导线,即使多股与单股载流能力一样,但单股导线抗反复弯折能力很差,来回折几下就断了
多股的不怕

网友G:
LS你看错地方了。

网友F:
:lol我也感觉上面那三根有点怪,怎么只有线没有基材

网友H:
同意YE老分析

楼主:
9楼,你错了,别看这版子粗糙,它在4-20MA传输时,抗射频干扰那是没得说的

网友I:
是否充分利用电流的趋肤效应

网友F:
都不知道那路是什么作用  只能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