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有没有限制?

楼主(2011-05-27):
在一个设计中,使用了6片74HC595级联,产生48个控制IO。

使用MCU的SPI接口作为74HC595的输入,电路如附件所示。

之前看过网上大侠们都没有使用过6片级联,最多也就是3片级联
想问一下,6片595级联有没有问题?恳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可以 N级。只要速度你可以忍受

网友B:
还要看看CPU的输出能带几个负载。

网友C:
和你的SPI口的输出能力有关

楼主:
MCU使用的是微芯的dSP33F,驱动能力有4mA,查了一下595的手册,里面说的输入电流是uA级别的,基本不用考虑。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搞了!

网友D:
级数没有限制,但要考虑速度能否满足,级数越多越慢。

网友B:
4mA是直流输出电流。
如果脉冲速度快,要考虑电容负载。

网友E:
我级联过8片

网友F:
想想大屏幕LED屏级联了多少级,有问题吗?

不过要注意并联引脚(CLK、OE、 CLR等)的驱动能力、扇出系数

网友:
用过6片,没问题

网友G:
对,N片都何以,不存在驱动不足的问题,因为是串级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