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365接LCD屏的问题

楼主(2011-05-27):
今天仔细看了DM365的PDF,貌似只能直接接RGB565的屏,好像365根本没有那么多PIN,让我们接RGB666,或RGB888的屏,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把屏RGB信号的低位接地,只用R高5位、G高6位、B高5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yxwsz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这样是以牺牲颜色深度为代价的,但我不理解的是:DM365的PDF上有下列的屁话啊!
   The digital LCD controller support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Programmable Timing Generator
• Various Output Formats
– YCbCr 4:2:2 16-bit
– YCbCr 4:2:2 8-bit
– Parallel RGB 16/18/24-bit
– Serial RGB 8-bit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TI的Dm365的VPBE的文档上,找到了接口,她确实支持RGB88的

网友B:
这个DM365是TI的LCD控制器吗?
它都支持什么样的LCD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