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一款不占用mcu资源的仿真器

楼主(2011-05-27):
各位:
  小弟公司想购买一款仿真器。能仿真51构架芯片,要求仿真器仿真时不能占用mcu的资源。尤其是io口!请各位兄弟姐妹推荐一款比较好用,质量也不错的。谢谢!

网友A:
就是你自己的脑袋,仿真起来绝不占用CPU资源滴。此非玩笑。

网友B:
使用C8051F就不占用MCU资源

网友C:
完全不占用MCU资源的仿真就是软件仿真,如果软件根本不在MCU里跑就不会占用MCU资源,但这有什么意义吗?多数的仿真是软件在MCU里跑,只是有个监控的MCU来控制程序流程

网友B:
完全不占用MCU资源的仿真就是软件仿真,如果软件根本不在MCU里跑就不会占用MCU资源,但这有什么意义吗?多数的仿真是软件在MCU里跑,只是有个监控的MCU来控制程序流程 ...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太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