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应用中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1-05-27):
写了一个RTC时钟在L1602上显示的程序,时间是下载进去了,,但是为什么第二次下载的时候下载不进呢???时间依然在正常在运行

楼主:
就是把程序下载进去,时间还是没有改变呀?请高手赐教,,谢谢啦!!!

网友A:
RTC时钟计时器在 bak 的 ram 里, 不是在 ROM 里, 怎么下载进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