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Pmos管 ,要求开启电压为0~2V

楼主(2011-05-27):
寻找Pmos管 ,要求开启电压为0~2V ,我的系统是3..3V 供电。就是要求高电平截至,低电平导通。

我用的IRF9540 ,当负载是LED灯的时候,G 端接地,导通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换成GPRS模块时,就不行了,负载两端电压还不到2V 。为什么呢

网友A:
SI2301DS, SI2307DS
可以跟代理商, 供应商们推荐推荐

网友B:
要0V也能开启的话,那就麻烦了

网友C:
CJ2301,我有,可按我签名联系

楼主:
我用的IRF9540 ,当负载是LED灯的时候,G 端接地,导通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换成GPRS模块时,就不行了,负载两端电压还不到2V 。为什么呢?

网友B:
楼上几位不是给你建议了吗
2301就是很通用的管子

网友D:
2301就是很通用的管子

网友E:
一般有的比标称的还小。

楼主:
开启电压写的2~4V ,但是只有4V 才能开启,真是的

网友F:
楼主的疑问是在于不同负载时,D端输出的电压不同是吧。我的理解是是不在GPRS模块工作时所需的电流比较大,导致DS之间的压降增加,最终在负载上的电压不到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