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两种布线方法过孔与不过孔的讨论

楼主(2011-05-27):
第1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这是max3232的TTL电平的TX引脚。
你们觉得那种方法好呢?能给出详细原因吗?
我这两种方法都试过,结果等有人分析之后给出。
———————————————————————————————————————————
          发现没什么答案令我满意的。我只能说出现象和结果了,看谁能给个满意的答案我。
一开始我在电路2没过孔的电路板上用115200的速率发送55,aa,经常出现35,aa等不一样的错误(经常会在高位由0变1),当然偶尔也有正确的。
后来借着电路板的小改动,重新出了一版如电路1加上过孔缩短线长的电路板。用一样的程序就没错误了。我的其它外部电路基本没变化,只是可能把出问题的RX,TX之间的部分间距从20mil变大到25mil左右(这会有影响吗?)。
—————————————————————————————————————— -
——————————————————————————————————————
其实我想通过这个现象,请问一下大家画PCB的时候,究竟是减少线距离增加过孔好呢?还是减少过孔多绕一下线好?
我一直不知道是以那个为优先考虑或者折中考虑,因为听说过孔有信号衰减,反射,寄生电容等问题;但是线绕长了,既不好看,信号也会容易受干扰。
——————————————————————————————————————
总结:
      结果真是如大家所说是外部电路问题,原因是图2的那批板同时有一个电容的焊盘虚焊导致115200的速率时就出错(电容是-V脚的,用于-5.5V储能,出错原因可能是9600的速率不需要这个电容能提供电荷,而在速率在115200需要它时,这个电容没起作用)(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容不起作用时,经常在关断电源的时候出现一堆没用的数据)
      那么说这两种布线在这种速率下都是行的,具体采用那种好像没什么标准答案。

网友A:
从性能角度来说什么区别。
从工艺角度来说,第二种好(PCB加工简单)。

楼主:
有区别的,在传输高速信号时更会有问题,我试的115200速率就有一种经常出错,迟点给答案,怕影响分析。
加工工艺先不说,我很想知道对信号的影响,如衰减,反射呀等。

网友B:
以前在哪看到过,对于高速信号,尽量不要有过多过孔

楼主:
我以前老师也经常叫我们减少过孔

网友C:
平衡中庸在画板上体现的很充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在两种方法中采取中庸呢?

网友D:
有区别的,在传输高速信号时更会有问题,我试的115200速率就有一种经常出错,迟点给答案,怕影响分析。
加工工艺先不说,我很想知道对信号的影响,如衰减,反射呀等。 ...
引用 楼主:

照你那样说,内存条上过孔怎么办?

如果有问题应该多找找布局走线的问题,除了自身的走线还要注意板上其它元器件的影响或其它走线的影响,过孔产生的影响对你的应用过来说微乎其微。

对于你贴的电路,
尽可能不加过孔,主要是从加工工艺考虑,减少板厂的加工难度,提高良品率;
如果要加过孔,也没问题,就你的图来说,理论上高速线不应该走直角线,你的过孔后恰恰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说过孔那个第1个图不好是吗?
1是难加工生产,2是两层板走线也算直角走线,对吗?
但是为了减少过孔,好像第2个图那样绕线一大圈,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A:
有没过孔,在传输高速信号时当然有区别。
但就你232那点频率那要是有区别的话电脑的232早就出问题了。
你试的115200速率就有一种经常出错那一定是你水平的问题,不是过孔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觉得是那个电路出问题几率大呢?
如果同样程序,外部电路基本一样,为什么有一个电路跑115200的速率时经常在某些位上出现错误呢?能告诉具体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觉得是那个电路出问题几率大呢?
如果同样程序,外部电路基本一样,为什么有一个电路跑115200的速率时经常在某些位上出现错误呢?能告诉具体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
引用 楼主:

你只画了局部,照你说的情况,两种画法性能不同,不一定是这两种布线方法对232这样的非高速信号有什么明显影响,有可能是有过孔的画法刚好布在了易受干扰的区域

网友A:
我不是神仙,你的线路你的程序你的应用环境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的问题具体由什么原因引起。
你应该做的是挂示波器看波形去找原因而不是去怀疑这个过孔。

网友E:
13楼说的对,115200这点速度远远没达到要关心过孔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暂时没找到示波器。

楼主:
是不是所有人怀疑用过孔的那个电路通信出错的概率大?

网友E:
速度在加3个0才考虑

网友F:
同意ls的说法

网友G:
re LZ:

就你所传的信号频率来看,反射不是主要问题,因此过孔基本不会严重影响你的信号完整性。这点你自己也已经证实。你的第一版PCB的走线采用的是平行线,而且间距较小,另外的关键在于下面没有地平面。因此线与线间的耦合系数较大,这是你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比照第二版的垂直交叉走线)。如果你的第一版PCB信号线底下铺上地平面且将线距增大(满足3W原则),则可能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最于等到好的回答了,
但是我有的不是很明白,这是串口线,发送和接收不是同步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我的是两层板,底层和附近基本都是地,出现干扰的几率不大呀,只是线比较长,有大约10cm左右。
一般的低频电路,要现实3W原则吗?我怎么感觉要实现空间需要很大。

网友G:
to 20L:

耦合是会有“反作用”的。这里没有看到底下有铺铜,地平面必须铺在信号线的底下。线距看上去也不够(在靠近焊盘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焊盘附近间距我也觉得太近,最少好像是10mil。按3W原则,10mil宽的线,安全间距要多大呢?
还有就是如果间距没问题,是绕一点的线好呢(类似图2),还是过孔短的线(类似图1)好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没有地平面会增加线间的耦合系数呢?可以给个大概的分析吗

网友G:
to 22L:

3W原则就是线距为线宽的三陪,也就是两平行线之间的“空白”要留有至少两倍线宽的间隙。此外还有个4H原则,那就是平行线的线距必须大于四倍信号线到地平面的高度。

如果是你现在的信号频率的话,有过孔的十字交叉线好些,那可以不考虑铺设地层。那个无过孔的图,如果底下有地层且线距符合规定的话也可以,而且其少了两个过孔应该更好些(特别是高频情况下)。

网友I:
这频率才多大啊,过孔影响忽略不计吧
3w原则10mil的线,线与线中心距要30mil才ok
不过,我怀疑不是线距太近的原因吧,LZ是线距有多少啊

网友G:
to 23L:

底下具备地层的信号线称为“微带线”。由于镜像效应,相当于在地层下面对称的地方“存在”着一条与之相平行的信号线,而且其带有相反的电荷。这样,电场线基本仅存在于两线之间(其实只有半面是真实的),而两线间以外电场很弱。如此,信号线间的耦合自然就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最少“空白”之间的距离10mil左右,其它都是20mil和25mil,所以大部分是基本符合的。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会影响呢?

网友J:
不要走直角线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说过孔那个第1个图不好是吗?
1是难加工生产,2是两层板走线也算直角走线,对吗?
但是为了减少过孔,好像第2个图那样绕线一大圈,不会出问题吗? ...
引用 楼主:

LZ一直执着于过孔的问题,这其实不是关键,
第一幅图加没必要的过孔和直角走线这两点都是不推荐的,但仅仅是不推荐,如果非要分出哪个好哪个坏,就钻牛角尖了;
个人认为只有适用的和使用不当的,不墨守成规但也避免打破规则;
你使用的115200算不上什么高速,前面说过,哪种走线效果都不应该有什么差别;
看诸位的回复可以知道,大家的观点基本一致,出问题应该多找找原因;

测试设备是否可靠?待测板电源是否可靠?3232的配置是否可靠?板上是否有干_$#%_扰_$#%_器件?等等,逐一排查测试。

找到平衡点不难,但是找到稳定的平衡点就很难了

网友K:
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你这个232总线上怎么没有接上拉电阻呢?至少RX要接一个吧。

网友K:
加上2个上拉电阻再试试,估计你再把线兜几十圈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L:
估计两种方式不会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建议从软件上进行查找,比如说IO忘记设置为UART功能等情况。

网友M:
第二个图中走线离焊盘尖端太近。

可以把线割掉,通过焊接电阻腿模拟,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觉得是你板子上其他问题。数字电路没有你说的那样脆弱。就115200波特率,就发生那么多错误。不可思议。以前画图的时候,串口信号线, 怎么绕来绕去都没有发生楼主的问题。
或者做板不同,每一批电路板,区别还是很的大的。也许你的线比较细,PCB厂家蚀刻时线短掉。悄悄帮你补上。肯定性能不好。或者232周围的电容有问题。。。。

  一个过孔,影响串口信号,不可思议。。。

网友N:
这两种走线都不会影响到232通讯吧,应该是原理问题。或者232的串口线不良好。

网友O:
2种走线对串口信号的影响可以忽略,主要的原因不是这。

网友P:
打洞无所谓...才115200...
不打洞也无所谓边沿频率高,振铃也是有的.过孔电容不一定是坏事.呵呵.

网友Q:
没空间当然不需要3W

网友R:
这么低频率怎样都无所谓,上百兆后就一定的注意阻抗和对称性了

网友S:
楼主应该多焊几套板子试试,如果是光凭一套板子就断定是走线的问题未免太武断

网友T:
中间加个地线。
跟反射神马的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明天我试试,但是我看见很多串口电路是不需要上拉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的串口线确实不好,而且很长。但是我用一样的线,一样的程序,测两种不同电路的板子,出现两种效果。所以我才怀疑电路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我有空再做多些测试才确定究竟是不是布线问题,

网友U:
其实大家说的对,你这个板子没必要死缠着过孔的问题。标准232电平有12V,打一半折扣还有6V,你这两个过孔跟6V比起来算得不了什么。

现在232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国产芯片的问题,基本上散件市场买的都是不过关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大堆。还有一个电容大小,是否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再有就是仔细检查电路图,网上有些图是有问题的,甚至教科书上的图都要怀疑。

”听说“的事情要酌情分析,钻牛角尖就不好了。你这个板子,大面积覆铜(地),有条件底部做个地面,其它都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U:
是我在纠结于过孔问题吗?
其实我想知道在两种电路的优缺点,好让下次布线的时候注意点。

网友K:
呵呵,这么多人认为是PCB布线的原因,我**是串口没加上拉电阻。举个例子,本公司的机顶盒方案,某些客户在应用的时候没有给RX加上上拉电阻,经常会在上电启动的时候自己跑到底层升级模块去。要进这个模式必须是启动的时候串口收到若干个特定字符,呵呵,听说也是楼主这种AA,55之类的。理论上机顶盒上电的时候外面没数据进来啊,怎么就会凭空在IC的输入端出现这么巧的握手码呢?应该就是没有加上拉,外部又没有输入的时候,串口输入端容易受到电源扰动产生随机误码所致。所以本人觉得你这个案子很大可能性是串口没接上拉,你可以拿万用表测试下这2个pin在没有串口发送的时候是啥电平,如果是稳定的高电平,那就忽略俺说的一大堆....
       接上上拉仍然搞不定的话,老老实实拿个示波器去看吧:不接输入的时候输出是不是会有随机的东东乱跳呢?电源是不是不够干净?买的232芯片是不是 假冒伪劣?

网友V:
我猜是232芯片的问题,我之前碰到过,楼主可以检测一下TTL电平是否会出错,不要直接怀疑到布线,这个频率好像很低啊。

网友W:
不懂:
不过怎看LZ的大图232底下的两个地都像个高频天线
(TX和RX上面和下面的两块地)

网友X:
速度在加3个0才考虑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4个0 吧。 115MHz的信号,讲究也没那么严格的。

网友Y:
同意大部分人的说法,这么低的频率是不太需要考虑SI的,应该不是LAYOUT的问题,楼主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原理图和IC SPEC.
至于上面有人问道,为什么没有地平面会增加耦合系数,个人觉得所有的电流都是要有回路的,而且在比较高的频率下,回流路径是感抗最小路径的。一般是沿着电流来的路径回去,这样感抗比较低。如果线路相邻层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的话,线路就会对邻近的线路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具体是怎么影响忘了,呵呵)。不过这些都是要在比较高的频率下才需要考虑的。楼主这基本不需要考虑这些~~~

网友Z:
和软件设计有关系,比如cpu的时钟是否准确?如果用内部时钟,要校正频率的。
232这么低的频率,走线随便走都没问题。

网友AA:
就普通线,怎么走也不会影响,还是没有做上下拉,或者晶振时钟等问题的影响。

网友AB:
第二种,但是就你这个电路看确实是影响不大...

网友AC:
顶一下  有空再看。。。

网友AD:
这个东东有意思,数据的频率很低的,过孔与平行走线都没有问题。出问题的肯定是您的芯片、焊接之类的,要是做LVDS的时候考虑一下还是十分必要的啊!

网友AE:
我认为,要过孔还是绕线,主要得看信号类型,容易被偶合掉的,还是容易被干扰掉的,或者是要求正负两线阻值要高精度平衡这样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清楚了,过孔好还是绕线好就很清楚了。  我公司招一位layout工程师,望大家给推荐一下。

网友AF:
老兄,一个这种电路,你只要链接上了。都不会出问题了。 你要分析也弄个DDR3或其他信号来分析吧。

网友AG:
我看第一种你也是碰巧了吧,加上上拉就没事了。这种电路就得加上上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G:
主要是电容的问题。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呢?

网友AH(2015-10-26):
我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