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摄像头模块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5-27):
最近从一个废旧的联想V707上面拆下一个摄像头,按照手机的参数应该是CMOS传感器, 130万像素 ,最大分辨率1280x1024 ,共有24个引脚。想利用起来,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模块,有大虾能解答不?下面有图!

网友A:
楼主真能拆, 不过你的图片质量很差, 根本看不出什么来. 给不出数据来,
不过说不定从 联想V707 能够找到型号来, 不妨请 google 百度 们帮帮忙咯.

楼主:
百度GOOGLE都浮云了啊,估计厂商是不会透露那么详细的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