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EL32 EEPROM的擦写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1-05-27):
在这个论坛和其他地方都有看到:如果要擦除或编程08系列的Flash,要将程序拷贝到RAM中运行,因为此时程序在Flash中运行不稳定。08系列EEPROM的本质也就是Flash,那我如果要对EEPROM编程的话,必须把程序拷贝的RAM中运行么?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2011-07-28):
我也是将擦写Flash的函数放进RAM中运行的,我查了资料,定义一个函数指针,指向你的擦写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