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麻烦看看此稳压管如何工作

楼主(2011-05-27):
如下图,此稳压管的接法,感觉起不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如果按你电路的参数,这个电路是没作用(估计此稳压管是TLV431之类)。
如果想用方波去控制电源的ON/OFF,直接电阻分压控制就行了。

网友B:
该器件不是稳压管而是集成电路TL431,输出电压为2.5×(1+上臂电阻/下臂电阻),如果输入方波的平均电压不足以维持前述输出,那么输出电压将下降,低于门槛后电源关闭,否则将维持电源的开启,也就是说,方波一旦停止或占空比低到一定程度,电源将关闭。

网友C:
431可能不是,因为431参考电压是2.5V,不过可以确定是431它兄弟。我觉得参考电压芯片工作还是工作了,不知C极是否跟431一样是射极开路,另问题的关键点是该片子在关断时其电压可能高于2.8V,也就是说它的输出三极管未完全截止,请用示波器看看,解决方法就是调整一下周边几个电阻试试

楼主:
那个管子的确和431相类似,不过它的ref端输出是1.26V,而431是2.5V,和431一样,集电极开路,具体内部如下,但数据手册说内部并不是完全一样

楼主:
我想请问chunyang老师,原图从该管子的阴极输出,感觉就是起到了一个分压作用啊,下图接法管子才真正起到调节电压的作用啊

网友D:
管子输出不能控制输入的通断还怎么调节输出电压?上图的接法是瞎搞

网友B:
该电路的反馈点不同,目的不是为了稳压。

楼主:
chunyang老师,那原电路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