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唯一ID问题

楼主(2011-05-27):
看官方资料的PDF,说全球唯一ID,和内部晶振频率,全是在内部的IDATA里读取。那这部分RAM能用来定义变量吗。我们IDATA内的变量定义多了,会不会直接覆盖掉这块区域

网友A:
占位绑定,我去查查资料先。新15F系列的程序FLASH后7个字也是唯一ID来的。

网友B:
好像是STC的Bootloader会把ID从Flash中拷贝到RAM中,用户的变量也可覆盖他,如果你不用这个ID的话。

网友C(2011-07-27):
想问下用什么软件和工具能读出STC的EEPROM中的内容??STC的下载线和工具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占位绑定,我去查查资料先。新15F系列的程序FLASH后7个字也是唯一ID来的。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该RAM的是会被覆盖的,要复位后首先读取该值放到变量等保存。新15F系列的程序FLASH后7个字的唯一ID不会存在这个情况(因在code区)。

想问下用什么软件和工具能读出STC的EEPROM中的内容??STC的下载线和工具没有这个功能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行,除非烧入了专门的程序(固件),将单片机当纯FLASH存储器使用。

(232)

网友C:
怎么别的单片机的烧录工具可以读呢?是STC的没搞这个功能吧?

网友D(2015-10-24):
hehe, 全球唯一ID号, 只能用来恶心自己

网友A:
对不会用唯一ID的人来说,它是没有没什么用的。
如果你对它有深刻的认识,扬长避短,那么STC单片机唯一ID加密可以将解密成本=重新开发!

使用参考:
STC-ISP下载时对ID号进行运算,并将运算后的结果写入指定的FLASH中,方便用户利用ID号加密(转载)
http://www.stcisp.com/stc_id_encryption_stcisp.html

更多请参看数据手册及STC官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不会用唯一ID的人来说,它是没有没什么用的。
如果你对它有深刻的认识,扬长避短,那么STC单片机唯一ID加 ...

转载:

STC单片机唯一ID保护的例子及思路 http://www.stcisp.com/stc_unique_id_encryp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