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2V的可调电压电路?

楼主(2011-05-27):
小弟本想做一个输入12V,输出5~12V之间电流最大是3A的一个可调电源,电路如图示,通过MCU输出15KHZ的频率,控制输出电压,但测试后发现输出电压最高到8.0V,这是为什么的?请高手指点一下,如果有更好的电路请介绍一下,,谢谢,, CAM

网友A:
因为GS需要几伏的压降
改用DC-DC做,不要做线性,要不然散热片要加很大很大

网友B:
楼主的要求必须使用开关电源方案,如果用线性电源方案需要提高输入电压,而且效率会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