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新型表面贴装气体放电管,用于电路保护

楼主(2011-05-27):
泰科电子近日宣布该公司的气体放电管(GDT)产品线增加了新的器件。表面贴装的GDT有范围很宽的各种尺寸和浪涌电压额定值的产品,用于保护高速xDSL调制解调器、分路器、DSLAM设备、AIO打印机、基站以及安防系统,防止过电压造成损坏。新型表面贴装GDT产品不仅符合主要行业标准要求,如GR-1089Core、国际电联的K.20/K.21标准及TIA标准,同时还提供二电极和三电极的表面帖装GDT器件,这为应用广泛的电信和数据通信系统提供了可靠的低电容保护。该器件的主要参数包括:电压范围从75V到600V,电容值低到只有0.5pF,尺寸从3mm到8mm。

楼主:
“这些新型表面贴装器件扩大了我们的GDT产品线,让设计人员可以选用的过电压保护范围更宽。”泰科电子瑞侃电路保护部产品经理Theresa Lagos说。“这些低电容的器件可以用于数据传输率很高的电路,而小尺寸的设计有利于优化电路板的宝贵空间。”

楼主:
GDT常常用来保护对电压很敏感的电信设备,防止雷击和设备开关动作时产生的瞬态浪涌电压将它们损坏。GDT是高阻抗的元件,装在设备的前面,或与设备并联。在出现过电压浪涌时,GDT便切换到低阻抗状态,为浪涌能量提供一条通路。泰科电子的GDT器件提供高水平的电路保护,由于它们的速度快,导通电压精确,可以用于保护数据传输率很高的应用系统和电源线,防止浪涌电压造成损坏。

网友A:
三端子宽频带优化微型管等离子气体过压保护器系列是专为宽频带设备开发的。独特的设计功能抑制100 伏/μS - 1 千伏伏/μS 的快速瞬变(很可能来自诱导雷电扰动) 时性能极佳。
1)        表面安装
2)        通过IEC61000-4-5定义的 5KA  8/20μs脉冲浪涌电压测试
3)        GHz的工作频率  C<1pF
4)        通过ITU K21 定义的10/700μs   6KV增强测试
5)        2000安培 2/10μs电涌额定值
6)        使用寿命:额定放电电流10/1000μs条件下300次

网友B:
止浪涌电压造成损坏。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子啊

网友C:
小尺寸的设计有利于优化电路板的宝贵空间,这个对于优化电路板而已很重要嘛

网友D:
GDT很好的产品

楼主:
哇, 连续7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