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农M0板子到手,第一个程序:多任务点灯(IAR)

楼主(2011-05-27):
IAR, se, TI, ck, ic

四个任务,围成一圈,每两个任务之间一个信号量(共四个信号量),
四个任务一起竞争,同时获得左右两个信号量,LED亮。

#include "proj_incs.h"
extern "C"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__root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  //任务切换前关闭中断
  return 1;
}
#define  LONG_DELAY_TICKS   OS_TICKS_PER_SEC/10    //长延时100ms
#define  SHORT_DELAY_TICKS  OS_TICKS_PER_SEC/100   //短延时10ms
TSem Sem_1={.Count=1};     //信号量1
TSem Sem_2={.Count=1};     //信号量2
TSem Sem_3={.Count=1};     //信号量3
TSem Sem_4={.Count=1};     //信号量4
TSK_Implement(0)    //任务0
{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SEM_Pend(&Sem_4);
       if(!SEM_Accept(&Sem_1))
       {
         SEM_Post(&Sem_4);
         TSK_Delay(SHORT_DELAY_TICKS);
         continue;
       }

       LED_1.On();
       TSK_Delay(LONG_DELAY_TICKS);
       LED_1.Off();

       SEM_Post(&Sem_1);
       SEM_Post(&Sem_4);

       //TSK_Delay(LONG_DELAY_TICKS);
   }
}
TSK_Implement(1)   //任务1
{
    __enable_interrupt();                                               //任务开始开中断
    while(1)
   {
       SEM_Pend(&Sem_1);
       if(!SEM_Accept(&Sem_2))
       {
         SEM_Post(&Sem_1);
         TSK_Delay(SHORT_DELAY_TICKS);
         continue;
       }

       LED_2.On();
       TSK_Delay(LONG_DELAY_TICKS);
       LED_2.Off();

       SEM_Post(&Sem_2);
       SEM_Post(&Sem_1);

       //TSK_Delay(LONG_DELAY_TICKS);
   }
}
TSK_Implement(2)   //任务2
{
    __enable_interrupt();                                              //任务开始开中断
    while(1)
   {
       SEM_Pend(&Sem_2);
       if(!SEM_Accept(&Sem_3))
       {
         SEM_Post(&Sem_2);
         TSK_Delay(SHORT_DELAY_TICKS);
         continue;
       }

       LED_3.On();
       TSK_Delay(LONG_DELAY_TICKS);
       LED_3.Off();

       SEM_Post(&Sem_3);
       SEM_Post(&Sem_2);

       //TSK_Delay(LONG_DELAY_TICKS);
   }
}
TSK_Implement(3)   //任务3
{
    __enable_interrupt();                                              //任务开始开中断
    while(1)
   {
       SEM_Pend(&Sem_3);
       if(!SEM_Accept(&Sem_4))
       {
         SEM_Post(&Sem_3);
         TSK_Delay(SHORT_DELAY_TICKS);
         continue;
       }

       LED_4.On();
       TSK_Delay(LONG_DELAY_TICKS);
       LED_4.Off();

       SEM_Post(&Sem_4);
       SEM_Post(&Sem_3);

       //TSK_Delay(LONG_DELAY_TICKS);
   }
}

int main()
{
    __disable_interrupt();                   //任务开始调度前,要关中断
   // while(1);

     LED_1.MakeOutput();     //LED_1设置为输出
     LED_2.MakeOutput();     //LED_2设置为输出
     LED_3.MakeOutput();     //LED_3设置为输出
     LED_4.MakeOutput();     //LED_4设置为输出

     HS_HeapInit();               //初始化堆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           //系统节拍初始化

     TSK_Init(0,0,200);      //任务0,优先级0,堆栈200
     TSK_Init(1,0,200);      //任务1,优先级0,堆栈200
     TSK_Init(2,0,200);      //任务2,优先级0,堆栈200
     TSK_Init(3,0,200);      //任务3,优先级0,堆栈200

     TSK_Start();          //任务开始调度(开始调度由空闲任务主函数切换到用户任务)

     __enable_interrupt();   //空闲任务主函数开中断,空闲任务主函数也有自己单独的总中断标志位

     while(1)              //任务空闲时,运行这里
     {
          //SleepIdle();       //空闲休眠
     }
}

网友A:
这是园地里第一个IAR的例程,农会发放裤子奖励

网友B:
IAR 俺不用 俺用MDK

网友C(2013-05-20):
咋就没看懂呢?

网友D:
玩的多任务

网友E:
看不懂,能上传全部文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