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能看的懂这个整流电路的吗?

楼主(2011-05-28):
看的有点晕,有点象倍压整流电路,但是和一般的倍压整流电路还是不同!

网友A:
半波整流,倍压输出。

楼主:
输出在160V左右吗?带负载能力是不是很差(电流很小)?大概能有多大电流?

网友A:
不止160V,负载很小时,会接近交流峰值电压的二倍,而160V是有效值,具体能输出多大电流还要看变压器的输出能力和二极管的载流能力。

网友B:
3楼、5楼正解。

输出电压空载时交流峰值电压的二倍,带载**要取决于电容的大小,自己可以根据容抗大致估算,而要很准确的话则要根据负载值画出电容但电压波形再计算有效值、平均值。

大概估算了下,不算AC80V输入电源内阻的话,80V用 100uF的话斑驳能得到1A多点的电流。
当然,如LS所说,实际多少还和 变压器的输出能力和二极管的载流能力 有关

网友C:
这个电容倍压电路拓扑很好,很巧妙。

网友D:
能说得详细点不,谁来分析下

网友E:
正半周,通过下面的二极管对右边的电容充电,电容上的电压为输入最大值(暂且不考虑负载以理论情况分析)80*1.414

负半周,通过上面的二极管对左边的电容充电,同样电容上的电压为80*1.414
而输出测试两个电容串联,所以理论上输出电压为2*80*1.414V

实际上需要考虑电容会通过电路的等效负载放电,不可能达到最大值

楼主:
传统的二部压整流电路,交流进来第一个串联电容是不是必须要用无极性的电容,而无极性的电容很少有大容量的,上面这个电路正好解决了电容极性问题,不知道我说的对吗?

网友F:
就是PC电源中的倍压整流电路,已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网友G:
这样会比较清楚!!!

网友H:
18楼的图更易理解。。的确是学习的好图。。

网友I(2011-07-06):
这个电路有什么好处呢?左边的电容是用于倍压,那右边的那个电容起什么作用。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J:
21楼:
你所说的右边的电容对倍压没有什么作用。但在有较高频率干扰从交流电源线传入时,往往使用此电容,并且使用容量较小的无感无极性电容,可以起高频滤波作用,因电解电容结构是卷绕的,自身电感量较大,对高频阻抗较大。

网友I:
回复 网友J:
maychang大叔,可是在楼主给的电路图中,中间的电容它用的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呀?

我在楼上说的指中间的电容对倍压不起作用。今天分析了一下,然后去了仿真时把那个电容拿掉了,发现倍压输出并不改变。

网友J:
23楼:
"可是在楼主给的电路图中,中间的电容它用的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呀?"
这正是我一直不回复的原因.
你的仿真结果正确,与实际情况相同.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个电路仅仅是比常见的倍压电路多了一个二极管,多了一个电容。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优点只是在于您刚才说的那个作用。并非有什么巧妙的。是这样吗?还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J:
25楼:
首帖图仅比标准的全波倍压电路多了一个电解电容,二极管没有多.
此电路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巧妙则说不上.

网友K(2011-09-30):
就是一个普通的倍压整流电路  改变了画法  有多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