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编译后出现一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小弟是一名刚接触stm32的菜鸟,今天在学用如何使用库,编译后出现这样的错误,..\User\stm32_eval.h(162):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STM32 EVAL board to be used (in stm32_eval.h)",还请各位高手赐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2011-05-28):
;P确实够菜的,都到了连错误信息都“不认识”的程度了。

网友B:
路径之内的设的不对吧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解答,确实是包含路径内少了一个H文件,但是这个问题解决后又有一个问题,编译后出现 #error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STM32 EVAL board to be used (in stm32_eval.h)",好像是宏定义STM32100B_EVAL等还是什么的,找不到解决办法,还望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L8]Z0U}`]6~{F4SKO)5)0E.jpg (146.81 KB )

网友C:
认识错误信息,不一定能正确的解决

网友D:
香主给分析一下

网友E:
如图所示,在define栏加入"STM32100B_EVAL"即可,3.4的库通用性更强大了,使用前先要先配置。

网友:
keil里有一个cortexm3_macro.s这个还比较好用

网友F(2016-01-20):
请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没招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没招啊。

如果找到了能否告诉我?实在苦啊。QQ:960710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