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急灯控制电路!

楼主(2011-05-28):
大师们,请问:
1、D1,D2这样接是什么目的?
2、次级各支路感应电压是怎么样的,这种比次级支路输出变压器见少
3、D6可以不要吗?

网友A:
D1/D2是整流用的,只是位置不同于常规接法。
变压器的波形,由于D1/D2,负的不低于二极管的压降。
D6去掉的话,对于继电器自锁没有影响,但是对LED的亮度有影响。

楼主:
D6去掉的话,LED变亮了吧?次级这一部分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A:
D6去掉,LED会变暗一些。
另外,JP4的电压也有变化,有D6,JP4是0V,去掉,LED亮的时候,JP4有电压的。
不知道JP4干吗用的。

楼主:
JP4是外接应急灯

网友B(2019-08-21):
我们有中微cms8s003,带双路运放和比较器,可以替换其它品牌003,兼容,有例程、技术支持,样品和开发工具免费送,v整个市场价格无敌!2656332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