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论坛版面里有声音?

楼主(2011-05-28):
(无正文)

网友A:
去瘟豆丝→控制面板→声音 里灭

楼主:
把电脑音量关掉吗/

网友B:
这与论坛本身无关,应该是操作系统的消息报告机制的声音提示,关掉相关选项就是。

网友C:
啥情况?结贴?

网友D:
你打开一个新的对话框等,WINDOWS都通过音频发一个提示音给你,我一般都直接关掉音频为静音即可

网友E:
应该是你有短信通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