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下这个比较特别的运放电路

楼主(2011-05-28):
输入是50HZ的正弦波

楼主:
没有接触过这种反馈回路的运放电路,不知道如何分析,哪位高手指导下

网友A:
功放电路不是?

网友B:
如果输入是固定频率,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C7C5是为了获得一定形状的频率响应曲线。

楼主:
楼上能具体点吗,是交流信号采集后滤波,但是原理却不知道如何分析

楼主:
我采集的信号主要是市电,采集后加的滤波电路,楼上能分析下他的原理吗,有点像无源T型低通滤波,可是C7一放,不知道如何分析了

网友B:
5楼:
从工程实用角度,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C7C5和去掉C7C5做两次仿真,对比其频率响应曲线。
分析的话,需要写出传递函数,稍微麻烦一些。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你能分析下这个电路的要点吗?您若有关资料能否传上来,我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B:
8楼:
专讲这个电路的资料恐怕是没有。
实际上,此电路是反馈电路中的一类,即反馈是频率的函数。

网友C:
加个一个滤波器

网友D:
这个电路一般用在自控上,做有源校正用的,频响曲线如图,第一个转折点在(R36+R37)/R36*R37*C   第2个在1/R35*C
我记得用这种电路的目的是为了前后阻抗匹配,又能校正

网友E:
建议楼主GOOGLE查一下《双T网络》,这是单T

网友F:
lz利用虚短虚断写出传递函数再仔细分析

网友G:
如果输入是固定频率,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C7C5是为了获得一定形状的频率响应曲线。
引用 网友B:

对!列出传输函数的表达式,分析幅频和相频特性,得到曲线,看零极点就比较直观了。

网友H:
放大-9倍,带低通滤波

网友F:
15# pjy 15这位前辈,零点和极点代表了什么?

网友I:
感觉怪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