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较电路的一点理解!

楼主(2011-05-28):
对此电压比较器的一点理解:
刚开始一直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把2.5V做为了两个电压比较器的参考点,从而无法理解第二级比较器的工作状态.

其第一级比较是以2.5V为参考点,第二级是以第一级比较器输出的电压做参考点.

当U1B第5脚电压低于2.5V时,IC第7脚输出一低电平约为1.2V左右.
而U1A以此电压经过R7做为参考点与2.5V进行比较,因此U1A第1脚输出一高电平约为5V,从而B灯亮,以此来说明电池未充满.

当U1B第5脚电压高于2.5V时,IC第7脚输出一高电平约为5V.
而U1A以此电压经过R7做为参考点与2.5V进行比较,因此U1A第1脚输出一低电平约为1.2V, 从而G灯亮,以此判别电池已充电已完成.

从此原理图来看,将一直为电池充电,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限流,这样的电路能安全吗?

另不明R1 R2 R7 C1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能否帮解释下 R1 R2 R7 C1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1. R1、R7为运放端口保护输入电阻,以防上电时电流冲击损坏端口,真正使用时通常不接。
2. R2与C1共同组成延时(缓冲)电路,以防上电时6脚电位高于5脚产生误动作,使LED发出错误指示。

楼主:
LED两端的电压是怎么计算?

网友B:
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1.2V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理解了那么LED的电压也就确定了

网友C:
当U1B第5脚电压低于2.5V时,IC第7脚输出一低电平约为1.2V左右.
低电平输出为什么是1.2而不是0V?